楼主(2021-12-09):
同志们,你们有没用过的那种快速插拔式的接线端子?不用螺钉固定,通过按钮或者手柄等方式快速卡紧的,标准din卡轨安装安装,可以反复插拔,性能可靠点的品牌推荐下,类似于下面这种,但是我问店家他们有没试验数据,他们就说没试验过。

网友A:
一直在用,但是只用在照明线路。其它设备控制不允许使用。

网友B:
这种用过,还可以目前没有出现什么质量问题

网友C:
类似的用过,家装上

网友D:
用过,价格相对还是比较高一点的,不过用着方便;

网友E:
有啊,某宝搜一下就很多,一直在用

网友F:
接个LED照明还行。

其它大功率不考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个LED照明还行。

其它大功率不考虑

现在好多伺服电机的主线都是这种端子了

网友H:
如果是环境不好,也不建议用这个

网友I:
家里准备用这个,工业现场还没有计划。

网友J:
工厂用的?控制线路可以用啊,就是动力线路建议最好不用,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工厂用的?控制线路可以用啊,就是动力线路建议最好不用,容易接触不良。

可移动式的设备,设备端有很多信号线,每次都要拆螺钉,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过,还可以目前没有出现什么质量问题
我们是要经常多次插拔,担心用不了多长时间卡不紧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工厂用的?控制线路可以用啊,就是动力线路建议最好不用,容易接触不良。

可移动式的设备,设备端有很多信号线,每次都要拆螺钉,太麻烦了。
不考虑航空插头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经常插拔,质量也要过关,要是对价格没有限制你可以考虑用易格斯的,那种对接的,我们公司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工厂用的?控制线路可以用啊,就是动力线路建议最好不用,容易接触不良。

可移动式的设备,设备端有很多信号线,每次都要拆螺钉,太麻烦了。
不考虑航空插头吗?
不能用,电缆每次要穿管,另一端在设备本体

网友L:
经常插拔质量得选好点的,看看某宝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