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840变频器拆掉模块后运行报EGF故障,输出测接地短路过电流,请问这个故障能屏蔽掉吗,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2021-12-10):
(无正文)

楼主:
模块坏掉了,已经把模块拆了。拆掉模块后,启动报EGF故障,输出测接地短路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上桥三路的驱动脉冲信号引到下面三组电阻分压部分,启动仍然报EGF故障,请问还需要接哪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不知道了!你问S开头的版主,看他心情好不好!前几天他才修了几台800系列

网友B:
为什么不装上模块再试,拆了模块试机没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装上模块再试,拆了模块试机没什么意义
赞同说法!驱动板几个光耦相关电路检查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装上模块再试,拆了模块试机没什么意义
看来你是不懂修理变频器,驱动电路坏了要不带模块测试好驱动信号正常再装模块试机,这样就不会炸模块;不确定驱动信号修复的情况下装模块试机有可能会再次炸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装上模块再试,拆了模块试机没什么意义
看来你是不懂修理变频器,驱动电路坏了要不带模块测试好驱动信号正常再装模块试机,这样就不会炸模块;不确定驱动信号修复的情况下装模块试机有可能会再次炸模块。
像你这样左测右测,一个月能修多少台?
我一个月修三十多台,同事都说我修得慢
会修的人自然知道如何避免炸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至今都没买到,没事就拿出来测测,学学怎么屏蔽三菱变频器

楼主:
没买到模块,寄给客户了,没有机会画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装上模块再试,拆了模块试机没什么意义

看来你是不懂修理变频器,驱动电路坏了要不带模块测试好驱动信号正常再装模块试机,这样就不会炸模块;不确定驱动信号修复的情况下装模块试机有可能会再次炸模块。

像你这样左测右测,一个月能修多少台?

我一个月修三十多台,同事都说我修得慢

会修的人自然知道如何避免炸模块

切主回路加限流电阻呗,但有时模块冷门,还没买模块修驱动电路时就需要不带模块试,况且有的机型上了模块就挡着驱动电路了,咋修,把模块接线连到电路板也麻烦吧

网友E:
学会无模块屏蔽,和装模块后试机,都有道理,都是好办法。快速修复是硬道理!
法无高下,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提高,才有道理。
模块连线多,屏蔽连线少。屏蔽须找点,模块直接连。说不上谁费劲谁省劲儿,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主电路不加电不会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