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厂区电缆全烧,能看出是啥原因不?(20211210)

楼主(2021-12-10):
第一张图:
负载二级配电柜3x185-95铝线双拼 500A主空开
负载为2X16铜芯电缆/63A空开
每个2X16下面的用电器最大负载10kw
第二张图:
3捆线 每捆都是9根2x16的铜芯电缆线
每一捆线接1排空开 共3排
第三张图:
胶布拆开后的样子

网友A:
如果正常使用中电缆的温升正常的话,铜线变色应该就是电缆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B:
电缆问题,散热空间没有

网友C:
负荷大?一起绑散热不好?电缆质量差?

网友D:
第一,电缆的质量估计存在问题
第二,如果你的用电设备会产生谐波干扰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不过这么严重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E:
柜子顶板上边那段看不出有明显的痕迹,不会是被铁板把电线皮割破了吧。

网友F:
一起绑散热不好?电缆质量差?

网友A:
有点不能理解,电缆皮为啥非要剥到配电箱外面呢?为了施工方便么?因为电缆芯只有包胶布处有变色痕迹,其他部位没见有变色痕迹,有点觉得奇怪。

网友G:
从图上看不出电缆是分相的,还是每根电缆合并为一相,三根电缆应分相合并,才能减少三相不平衡和涡流

网友A:
这种2X16的铜芯电缆线感觉有点奇怪,双层绝缘皮,电缆外皮+芯线皮。
既然包裹胶布处变色,其他位置不变色,那么包裹胶布处的芯线皮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连芯线皮也融化掉了?还是你把芯线皮剥开了以后,才有第三张图片的样子呢?

网友H:
10个kW,电流也就26+A,过压后按30A计算。看样子是聚乙烯绝缘电缆,16平多芯捆绑,按5芯铠装计算载流量55A,你这么多芯还要降低,就按50A计算,再计算温度矫正,45度时就只有0.79的系数了,你这个温度估计肯定是超过了最高70度温度的,就降温曲线就只有0.5的系数了。
也就是55*0.5=27.5A。
应该是捆绑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对的,一般都是进入箱子是剥掉外皮。这种线非常硬,如果不剥皮柜内很难处理。

网友I:
看来这是一项烧毁了,应该是接线端子没有接好引起的。

网友J:
散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