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0):
英威腾GD200A显示88888面板不能操作,怀疑存储器数据丢失,求24C数据,会不会出现88888

网友A:
先硬件后软件  先查它的控制板供电正常了再说数据

网友B:
这是英威腾GD200的通病,由于面板脱开变频器后会留下一个窗口正对MCU,所以会吸附尘土,进而在湿度合适的时候造成腐蚀,产生各种故障。如果手头有换一个就行了。

一定要修,就先清洗,烘干后再试机,有八成把握消除故障。
另外网线口锈蚀、接触不良也会导致5个8。

网友C:
5v上的电解电容查下 ,更换下基本能解决。

网友D(2022-03-22):
+5V上的电解电容查下 ,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E:
碰到过好几次了,新拆封的机器上电就这样,打电话问售后,都是让我发回去,直接换新的,说是主板有问题,如果仅仅是面板插头接触不好的话,可以用扩展面板,插上扩展面板也是一串8在闪

网友F(2022-05-14):
回复 网友E:
英威腾的88888包括老款CHF系列感觉基本都出在主板上,代还主板就OK,不像汇川280 320系列88888基本上是电容不良。

网友G(2022-11-01):
回复 网友F:
要换哪块板子,面板上面哪块小的吗
可联系吗,想寄修

网友H:
这是英威腾的通病,根据经验来看,CHF系列和GD系列都有这种现象,故障原因一般有3种。
  1,主板故障。
  2,驱动板电源故障。
  3,面板故障。
 故障率较高的是主板和电源板。

网友H: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确定故障原因,上电后显示88888,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如果正常了,CHF系列就是电源板故障,GD系列也有极少数是面板的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