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0):
我使用了一款wince7的运控+人机界面一体的进口小众产品,在使用中经常出现人机界面卡死但运控PLC依旧正常运行的情况,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呀?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讲的是不是黑屏,部分人喜欢搞个屏幕保护,意思就是没有操作一定时间就进入黑屏保护状态

网友B:
卡屏,要么硬件性能不行(CPU经常满载或者闪存芯片不稳定),或者软件环境不行(系统程序多,窗口多占内存)。

网友C:
plc工业现场的东西要是有延时的话那就不能用了。由于楼主描述的不太具体,有可能是人机的品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所做的画面功能超出本款人家的能力范围;或者说通讯方面不顺畅;某个窗口内部的脚本较多都有可能。

网友D:
上图,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