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1-12-10):
第一个是电容感应传感器吗?
第二个是小型光电,还是霍尔感应传感器?谢谢大神

楼主:
拍不到详细型号。

网友A:
只能说看着像,第一个如果检测非金属应该是电容型,第二个看着有发射接收端应是光电的。

网友B:
1.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传送带上物件
2.U形(槽式)光电开关,可能是发传送带定位信号。
俩配个,物件在带上什么位置就清楚了

网友C:
反正是感应开关

网友D:
第一个是电容感应传感器吗?
不确定,也有可能是光电开关,不知前端长啥样。
第二个是小型光电,还是霍尔感应传感器?谢谢大神
这个是小U形光电开关,感应那个圆片突出来的一小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电容感应传感器吗?
不确定,也有可能是光电开关,不知前端长啥样。
第二个是小型光电,还是霍尔感应传感器?谢谢大神
这个是小U形光电开关,感应那个圆片突出来的一小块的,
谢谢大神

网友E:
那个就槽形的光电开关,第一个要看你感应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就槽形的光电开关,第一个要看你感应的是什么;第一个感应的是透明塑料包装袋。第二个感应的是铁圆盘的凸出

网友F:
感觉像异型光电开关

网友G:
U型槽是672光电开关。另一个叫: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H:
感觉像接近开关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