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1):
丝杆螺距是4mm , 分辨率是160000,  现在需要把减速比设置为31:18  怎么设置

网友A:
设置P1-44分子,P1-45分母,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减速比就是电子齿轮比吗?

网友B:
        这种基础问题 ,搜搜能出来一大堆 :
        http://bbs.cu.gkong.com/archive.aspx?id=45914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减速比就是电子齿轮比吗?

减速比是指加了减速机或者皮带轮后改变实际转速的速比,比如电机出来后加了一个减速机,这个减速机连一条丝杆,这个减速机的速比是10:1,表示电机要转10圈,丝杆才能转一圈。

电子齿轮比,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细分,假设电机编码器转一圈是10000个脉冲,也就是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动一圈,直接连一条10MM螺距的丝杆,这样的精度就是0.001MM,就是说PLC发一个脉冲的话,电机转了10000/1圈,反应到丝杆上就是0.001MM.
后来发现电机不够力,加个减速机,速比是10:1,这个时候如果不改电子齿轮比的话,PLC发一个脉冲电机转了10000/1圈,经过减速机出来就是100000/1圈,丝杆就是0.0001MM了,如果还要保持0.001MM的精度,就需要把电机改成1000个脉冲就能转一圈,这是就需要更改电子齿轮比了,个人习惯的算法是,编码器分辨率:实际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就是10000:1000,约分后是10:1,那么设置电子齿轮比时,分子设10,分母设1

你要告知我们,

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电机与丝杆是怎样连接的,有没有加减速机、皮带轮,或者是直连?

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是0.01mm还是0.001mm?

网友D(2022-07-25):
减速比是指加了减速机或者皮带轮后改变实际转速的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