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1):
现有一台B2伺服,单纯的启动停止,速度模式工作,匀速阶段800r/min时候通过软件自带示波器监控有正负五转的差值,该如何降低这个差值?增益什么的调来调去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A:
驱动器上显示的转速有没有波动?实际转速有没有波动?

网友B:
速度环增益可以调。你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器上面显示正负一转的波动率,误差显示没那么大,估计被滤波了。实际转速没工具没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增益有调过,感觉没明显改善。分辨率160000p/re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器上面显示正负一转的波动率,误差显示没那么大,估计被滤波了。实际转速没工具没测量。

个人觉得还是以驱动器上的显示为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带的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