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1):
今天出差遇到这货,耽误我三个小时。
只是上传个程序,预计三五分钟解决问题的。
包里带了网线,MINI USB和方形USB打印机线。
方形USB打印机线,上传PLC正常,上传触摸屏连接不上。
提示串口找不到,重新安装驱动程序也是显示UNKNOW DEVICE。
拨码开关调了也没用,触摸屏重启,电脑重启,换一个触摸屏,com1线拔掉,都解决不了问题。
在网上搜搜,有说需要更新内核和文件系统的,想想这是2015年的项目,可能也是比较老了,关键连不上也更新不了啊。
有说要用串口读的,关键手头也没串口线。淘宝上订了一条,但是还是不想放弃,继续查资料。
一个帖子说有因为线太长了影响通讯的,死马当活马医了,
让客户找来一根1米的方口USB线,一连OK了,这这这,太无语了。
马上取消串口线,省下几十大洋

网友A:
PLC没问题,屏也应该没问题

你的线多长?2m 4m 都用过,4m用的少,主要用在环境狭窄不适宜近距离场所

可能你的线不带磁环非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没问题,屏也应该没问题

你的线多长?2m 4m 都用过,4m用的少,主要用在环境狭窄不适宜近距离场所

可能你的线不带磁环非屏蔽

5米,两头都带磁环的。
借来的线还不带磁环的。。。

网友B:
作为干工控的,通讯不上,首先看驱动装上没有阿

这个屏是有这样的问题,调USB线。

兼容性不是太好。我用的不少

网友C:
磁环在环境不复杂的时候没啥用,不单触摸屏挑USB线,有时候PLC也挑,毕竟USB不是太稳定的传输模式。

网友D:
这个usb方口通讯不上,abplc也碰到过.换线就行了.

网友E:
。。。。。长见识了。

         你这样的遭遇我单位是遇不到了 --- 全都是网口。

网友F:
碰到过一次,先是USB转232的线(有延长线的)下载PLC程序,后来下载触摸屏(方形USB口),离地太高就加了232那条延长线,怎么弄都连接不上,之前在办公室是可以的,后来想到是不是加了延长线的原因,不用就没问题了。

网友A:
遇到类似的情况(带磁环不好使),建议换带屏蔽线的试试

网友G:
备一根好点的USB方口线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原来的线长,可能线又细,连不上不奇怪;我也碰到这事,用的KEYENCE的PLC,同一根方口的线在老的KV1000 KV3000老的型号上用过几百次都没有问题,但连接KV-7500就连不上,后来搞明白是线的问题,用的线太细,长度又长就不行了;

网友H:
长见识了。还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干工控的,通讯不上,首先看驱动装上没有阿

这个屏是有这样的问题,调USB线。

兼容性不是太好。我用的不少

步科代工的,关键这个屏都不带网口,差价应该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环在环境不复杂的时候没啥用,不单触摸屏挑USB线,有时候PLC也挑,毕竟USB不是太稳定的传输模式。

用信捷的方口的时候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类似的情况(带磁环不好使),建议换带屏蔽线的试试

嗯,不过很多时候现场条件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备一根好点的USB方口线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原来的线长,可能线又细,连不上不奇怪;我也碰到这事,用的KEYENCE的PLC,同一根方口的线在老的KV1000 KV3000老的型号上用过几百次都没有问题,但连接KV-7500就连不上,后来搞明白是线的问题,用的线太细,长度又长就不行了;

短的也有,不过没带着,以为一根线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干工控的,通讯不上,首先看驱动装上没有阿

这个屏是有这样的问题,调USB线。

兼容性不是太好。我用的不少

步科代工的,关键这个屏都不带网口,差价应该不多吧。
有带网口的,贵不少,这个不带网口的600多,网口的1000左右

网友I: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不过还好我那款带U盘上下载功能,直接找了个U盘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不过还好我那款带U盘上下载功能,直接找了个U盘搞定了
不知是不是k家屏,也挑u盘,最后我是找出几百兆的盘专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带4m屏蔽线,不占多大地方,也没几个钱

网友J:
4米的算是比较长的了。一般平时用的不到3米。还凑合。常见的plc屏都可以连接上

网友K:
线长了,试试降低通讯速度。

网友L:
用这个屏幕,我一般用1米长的线

网友M:
回复 网友K:
USB 2.0跑不了会降到1.0。
主要是5m线跑USB还是太长了。我一般用2m线,还带个隔离器,最长的线也就3m。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长见识了。

         你这样的遭遇我单位是遇不到了 --- 全都是网口。
我有一箱子调试用的线,各种,包括方口,miniUSB,9针,9孔,圆口,等等等等,当然网线也有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