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2):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三菱已经反反复复安装了7 8 次,一直显示无法打开软件,版本是在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还是无法打开,希望各位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版本要与你的系统匹配;

网友B:
估计要重装系统才行了

网友C:
换个版本的再试试。可能希望不大了。

网友D:
你下的哪个软件,电脑是个啥系统?

网友E:
系统重装大法试过没

网友F:
卸载掉360,这货太坑,曾经浪费我好几天时间。

网友G:
360我到没有发现影响三菱PLC软件的安装。

网友H:
可能是系统缺少组件,建议重装系统啦

网友I:
你使用优化大致清理一下电脑系统,再安装软件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还不行就只能重装电脑系统了。

网友J:
系统问题吧,或者是装了什么加密软件

网友K:
前段时间自己的gx works2打开程序就闪退 按网上说的装这样那样也不行 后来直接重新装系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