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2):
元器件标识符+引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男两端不是不一样,有见过的网友分享下吗

网友A:
没有号码管,但是接线端子排上的标记还是有的,两端的标记是一样的,你要是觉得麻烦,直接在端子排上用中文再做一次功能标记就是了

网友B:
端子编号,零件脚位编号,还有连接电线也有号,都标图纸上,就清楚了

网友C:
我见过一种标识方法,柜号+元器件号+端子号,但是不是标识的本地,而是标识的对方。比如一个端子和一个接触器连接,端子的那一头标识的是接触器的位置,接触器的一头标识的是端子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这样试下,但是两端不一样的话每个元器件都得有标识,如果没有不方便查线。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哦,所有元件都有标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是每根线的两头都自定义了编号

网友E:
是的,线号就是接线点的编号,两端不一样。实际上这样做对于后期的维护是非常方便的,我觉得可以推广。

网友F:
欧标设备线号就是所接的元器件位置。

网友G(2022-01-27):
外方的接线大部分都没有线号,以图纸为准

网友H:
高层代号,位置代号+设备号+设备接线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