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2):
1.停止OPC服务

2.勾选需要使用的”OPC协议”

3.勾选“远程基本通信和远程OPC UA通信”。

4.点击“禁用COML S7 连接列表”,然后点击提示框中的“

5.配置“COML S7“如果是MAC地址通信,选择尾缀.ISO.1的网卡。选择伙伴的型号,输入伙伴CP卡的MAC地址、CPU的机架号/插槽号。

点击“应用“,保存设置。

如果是IP地址通信,选择尾缀.TCPIP.1的网卡,选择伙伴的型号,输入伙伴/CP卡的IP地址、CPU的机架号/插槽号。(注意:需要将电脑/虚拟机的IP地址与PLC/CP卡设置为同一网段)

点击“应用“,保存设置。

6.点击“启用COML S7 连接列表”,然后点击提示框中的“是“

7.启动OPC服务

8.打开“OPC Scout V10“

9.输入点位,并打开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