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绝对定位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2-13):
指令中,各参数位单位是什么,比如速度,位置,方向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绝对位置,速率由脉冲频率决定,走的位置由设定坐标及当前位置决定;当然方向也是由设定坐标及当前位置决定了;

网友B:
这是三菱吧 台达不长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菱吧 台达不长这样。
这个指令台达与三菱是一样的;

网友C:
我也没有看懂这些指令。

网友D:
这软件看着怎么那么想三菱额

网友E(2022-02-12):
自动的时候这位置 速度不是都设进去了吗?还需要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