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3):
今天,供电局找到我们公司,说我们公司有相线接地,引起旁边的厂的电不能正常工作。然后我查到进行车电箱有根相线和控制箱烧到一起了,关键我们公司机器没有什么异常。还有这个烧的痕迹应该有半个月了,相线接地的话就会零线带电,严重会产生缺相吗??????

网友A:
旁边的厂与你们公司共变压器吗,如果是单独变压器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吧。行车有没有接地线,如果有接地的话应该会跳闸呀。

网友B:
如果地线没接好,相线接地也不会跳闸。

网友C:
应该是共用变压器,然后相线接地导致有一相的电压超低(相线和控制箱外壳粘连),导致三相马达缺相运行,缺相短暂的运行还是可以的,长期12H或者24H运行那种肯定不行,毕竟行车也是有行走需求才动作。

还有你们的短路那相火线也没做220V供电使用,导致不能及时发现。并且也怀疑是电机端的电缆线跟控制箱外壳粘连,当启动行车的时候才影响变压器,不启动行车的时候就不影响变压器,所以这也是不能及时发现的原因之一。

网友D:
相线接地竟然不跳闸?除非你们设备根本就地线都烧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相线接地竟然不跳闸?除非你们设备根本就地线都烧断了
估计是接触器输出端(也就是马达接线端)接地,不是长期接地那种,要是长期接地那种,变压器铁定受不了冒烟炸了。因为是偶发性,所以只有别人用电不正常的时候才想到去找问题,自己都没发现。

网友E:
接地没接好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F:
应该会跳

网友G:
变压器的中性线未接地?

大型机械6KV上机时,机上变压器倒是中性点不接地,相线搭机壳时仍能正常工作,也不会造成人员伤害。

网友H:
有些行业是要求中性点不接地的,这种情况单相接地还可以运行,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除非你们这个控制箱悬浮于地,否则接地必然会有反应。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共用变压器,然后相线接地导致有一相的电压超低(相线和控制箱外壳粘连),导致三相马达缺相运行,缺相短暂的运行还是可以的,长期12H或者24H运行那种肯定不行,毕竟行车也是有行走需求才动作。

还有你们的短路那相火线也没做220V供电使用,导致不能及时发现。并且也怀疑是电机端的电缆线跟控制箱外壳粘连,当启动行车的时候才影响变压器,不启动行车的时候就不影响变压器,所以这也是不能及时发现的原因之一。
我感觉你说的对。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