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3):
今天换了一个万能断路器,仔细看了一下过流脱口部分,想不到这是什么原理,类似一个U字型的铁芯装在铜排上,有一条铁芯上装了电流互感器作为过载保护(线圈是接到热继电器的),正常电流应该只是流过铜排的,这个铁芯上会有电流流过吗?

另外两侧的铁芯在出线短路大电流时还要能产生吸力,吸住过流脱扣器机构。

网友A:
通电导体存在磁场、单匝半匝线圈罢了。

网友B:
电磁脱扣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个电磁铁

网友C:
电磁铁,大电流的过流速断都是这样的,直接、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大电流的过流速断都是这样的,直接、可靠。

主要是没搞懂磁从哪里来的?

网友C:
完了!这是初中物理知识!表情只要导体有电流通过,就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场是沿电流方向径向平面闭合的,的铁片和衔铁刚好在磁场闭合线上。短路电流会产生很大的磁场,磁场会沿最短路径闭合(磁阻最小的地方),就会拉动衔铁向铁片移动(路径最短),从而推动脱扣机构动作。
宏观的说,是不需要在铁片上产生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了!这是初中物理知识!表情只要导体有电流通过,就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场是沿电流方向径向平面闭合的,的铁片和衔铁刚好在磁场闭合线上。短路电流会产生很大的磁场,磁场会沿最短路径闭合(磁阻最小的地方),就会拉动衔铁向铁片移动(路径最短),从而推动脱扣机构动作。
宏观的说,是不需要在铁片上产生电流的。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小断路器的脱扣原理也是这个逻辑,短路或者接地式的大电流流动,产生推力推动电磁铁做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线绕在上面的

网友E:
跟大佬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