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为什么电力局的配电箱所有零线和火线都是通的

楼主(2021-12-13):
比如这样火线和零线用万用表的翁鸣档测试是叫的。而且我看了隔壁的全部都是一样叫的 我以为是短路。楼上电路我也断开没有接也是通的。

网友A:
你是测进线端还是出线端,如果是开关断开的情况下测出线端那么应该是负载的回路。可以把出线端电线拆了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这样火线和零线用万用表的翁鸣档测试是叫的。而且我看了隔壁的全部都是一样叫的 我以为是短路。楼上电路我也断开没有接也是通的。
1、测零火的时候,验电没有?是带电测量么?
2、测零火的时候,漏电开关全部打下没有?电源线并了几个空开知道么?
上面简单的说,就是1不能带电测量。2不能带负载测量,要完全断开电源和负载测量。

网友C:
还有就是别忘了电能表的电压线圈和漏电保护断路器内的电子电路也是负载的哟。

网友D:
你得把电柜里面的仪表全部断开再来量,不然就都是通的!

网友E:
楼主基础知识学习一下…

网友F:
可能输出接了变压器啊

网友G:
零线真与火线通了一送电不炸了;

网友H:
嗯,正常,按你的图中这样测,当然是通的。
一:上端测进线的话,是带电测量,从变压器过来的,变压器本身是线圈,当然是通的;
二:下端测出线,出线上带有负载,有线圈连接,当然也是通的。

网友I:
下线有负载,相当线圈。

网友J:
进线端是变压器三相绕组阻值很小,零线只是从绕组中性点引出的,阻值小于万用表蜂鸣档导通电阻,输出端导通可能带有低阻抗负载(比如控制变压器等)!万用表是直流,通上交流阻抗就大了。对于电感线圈是隔交流通直流。

网友K:
回复 网友C:
不会。电能表现在都是电子表了,老式机械表基本淘汰了。漏电开关跳闸电路阻抗是非常高的。万用表蜂鸣档一般是低于200欧姆才叫。

网友L:
我也遇到过,以为短路了。原因是后面接了个变压器

网友M:
不可能直接通的。

网友N:
我以前维修行车的时候,也是用万用表测空开下端阻值也很低,后来知道是接了个380V变36V 的变压器.其实你测量的是直流电阻值,如果是交流就不一样的了.如,有电容在线路中,你的嗡鸣器会一直响很久.

网友O:
负载有感性  阻性   容性  得区分

网友P:
接了用电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