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小代大

楼主(2021-12-13):
一台15kw申工变频运行中突然停车无显示了,检查发现是控制电源没有 不会修 由于锅炉不能停 工频风量太大,生产用气没热 炉筒子红了 把天给烧热了 情急之下 用一台7.5kw海利普替代 频率调到30-35HZ
已满足烧锅炉使用  40多天了没出现问题  再过几天开始要钱了

网友A:
15kw变频器空载电流10安左右

网友B:
变频器主要还是看电流,只要电流不超就可以

网友C:
频率低了,风机转速下降,风量下降,负载下降,电流下降,这样你的7.5KW变频器就可以驱动15KW的风机了,只要不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D:
30HZ~35HZ应该只用到三分之二左右,还是轻载类型(风机),也就是15KW的三分之二,10KW左右。
如果负载的机械运动很轻,正常启动以后的电流又只有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二,10KW的三分之二电流就是13A左右。

也就是15KW的风机马达,满载+工频运行,正常的满载电流是30A,轻载+变频运行,却只有13A左右。
这也就能解释了为啥论坛上经常有人提起的用变频器进行技改节能,然后就能大把的节省了很多很多电费,其实就是看设备的运行工况,钻牛角尖去达成的节能技改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15kw申工变频运行中突然停车无显示了,检查发现是控制电源没有 不会修 由于锅炉不能停 工频风量太大,生产用气没热 炉筒子红了 把天给烧热了 情急之下 用一台7.5kw海利普替代 频率调到30-35HZ
已满足烧锅炉使用  40多天了没出现问题  再过几天开始要钱了
感觉你的代换方案还是不靠谱,还是尽量换回原来的15KW。
要是哪天客户的设备工况变了,产品的制作工艺改了动了,风量不够不足了,要调回满频满载运行,你得变频器立马报警停车,然后你的电话就挨打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先把这笔钱收了,到时还想在赚一笔呢。

网友F:
临时代用下可以,长期用还是换回大的吧;

网友G:
不知到你的风机是否是用来送风,风量才只有原来的一半也能满足工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15kw申工变频运行中突然停车无显示了,检查发现是控制电源没有 不会修 由于锅炉不能停 工频风量太大,生产用气没热 炉筒子红了 把天给烧热了 情急之下 用一台7.5kw海利普替代 频率调到30-35HZ
已满足烧锅炉使用  40多天了没出现问题  再过几天开始要钱了
感觉你的代换方案还是不靠谱,还是尽量换回原来的15KW。
要是哪天客户的设备工况变了,产品的制作工艺改了动了,风量不够不足了,要调回满频满载运行,你得变频器立马报警停车,然后你的电话就挨打爆
应急 生产锅炉不能停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台15kw申工变频运行中突然停车无显示了,检查发现是控制电源没有 不会修 由于锅炉不能停 工频风量太大,生产用气没热 炉筒子红了 把天给烧热了 情急之下 用一台7.5kw海利普替代 频率调到30-35HZ
已满足烧锅炉使用  40多天了没出现问题  再过几天开始要钱了

变频器是15KW,电机就一定是15KW吗?

如果电机是7.5KW,你换7.5KW的变频器还叫小带大吗?

这版主真利害

网友I:
操作工可能会把速度调高。

网友J:
还不如用接触器直接运行简单

网友K:
还不如用接触器直接运行简单    这个样子没有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操作工可能会把速度调高。
变频器已经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