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3):
用户指定要用

网友A:
控制器里面估计就一个简单的单片机+几路输入输出吧,不懂你需要啥子接口。

网友B:
定制版本,就这几张图片我真还看不出来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要通过通信接消防总控,现在消防报警和水泵、排烟风机、防火门、门禁、供电等都是联动的,系统其实还是蛮庞大的。对于我们搞工业自动化的来说,民用消防工程的那个做工就是垃圾的垃圾次方。前几天一个认识搞消防安装的,准备让我做个小箱子,控制1台风机,本地/远动,强切(就是消防信号可以直接来断开这个箱子的总进线空开),我报价2500元,结果他说别人做消防的报1400元。
从我接触到的有限的消防工程案例,实实在在的说,基本就是个摆设,完全就是为了验收通过。使用5年后还能正常运行的,我敢说全国除了某些权力单位的房子,每几个能正常的。要不然一失火为什么就死很多人!
你看超级大手那些垃圾柜子箱子,你觉得是他一个这样垃圾,其实不是的,真的就是普遍水平!你做质量好的,就没人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通过通信接消防总控,现在消防报警和水泵、排烟风机、防火门、门禁、供电等都是联动的,系统其实还是蛮庞大的。对于我们搞工业自动化的来说,民用消防工程的那个做工就是垃圾的垃圾次方。前几天一个认识搞消防安装的,准备让我做个小箱子,控制1台风机,本地/远动,强切(就是消防信号可以直接来断开这个箱子的总进线空开),我报价2500元,结果他说别人做消防的报1400元。
从我接触到的有限的消防工程案例,实实在在的说,基本就是个摆设,完全就是为了验收通过。使用5年后还能正常运行的,我敢说全国除了某些权力单位的房子,每几个能正常的。要不然一失火为什么就死很多人!
你看超级大手那些垃圾柜子箱子,你觉得是他一个这样垃圾,其实不是的,真的就是普遍水平!你做质量好的,就没人买!
反正我有幸接触过一些,确实不咋地,而且明显也不合规,验收都没办法通过,1800A的开关,居然是手拉式的,消防还能验收通过

网友E:
能揽下工程的,懂技术的不多,降低成本使他们首选的考虑,你懂的再多,他不采用你的方案,他说你那是理论,别人都是这样干的,这就是国情。

网友F:
RS485总线接口??

网友G(2024-11-09):
引用 网友C:
要通过通信接消防总控,现在消防报警和水泵、排烟风机、防火门、门禁、供电等都是联动的,系统其实还是蛮庞大的。对于我们搞工业自动化的来说,民用消防工程的那个做工就是垃圾的垃圾次方。前几天一个认识搞消防安装的,准备让我做个小箱子,控制1台风机,本地/远动,强切(就是消防信号可以直接来断开这个箱子的总进线空开),我报价2500元,结果他说别人做消防的报1400元。
从我接触到的有限的消防工程案例,实实在在的说,基本就是个摆设,完全就是为了验收通过。使用5年后还能正常运行的,我敢说全国除了某些权力单位的房子,每几个能正常的。要不然一失火为什么就死很多人!
你看超级大手那些垃圾柜子箱子,你觉得是他一个这样垃圾,其实不是的,真的就是普遍水平!你做质量好的,就没人买!
这个控制器一般都不带485,要求订制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