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样跳线,不知道对实际使用是否有很坏的影响?(20211214)

楼主(2021-12-14):
使了很多力气,才折好,但线和空开连接处还是会露出些铜线芯,不知道对实际使用是否有很坏的影响?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根进线?工艺还得提高一下

网友B:
4条跨接线先按一定长度全部剪好,再剥头,再弯角,同一比好做好后再接上去,露铜线可以不要剥那么长

网友C:
可以用,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干活的,你的手艺师傅会不肖一顾的。

网友D:
先按长度在打弯,为了防止漏线,可以尝试穿号码管。

网友E:
用汇流排不香么,这样弯,费力还不美观

网友F:
2P 32A 1米 15.5包邮,你需要它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汇流排是有缺点的,其中某一个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H:
还是用汇流排好,整洁漂亮,接线可靠,就是换件的时候得全部拆一遍!

网友I:
你这是找的线头做的跨线吗?不美观,接线没问题

网友J:
只能说能用,工地上没人挑你毛病,真正做照明控制箱,工艺上还是要的!

网友K:
工艺有待提高啊

网友L:
遇到过汇流排短路的

网友M:
工艺差评

网友N:
漏铜线有点不安全。

网友O:
按2楼版主的来,多接几次就好了。汇流排也是个好东西,但是这东西容易短路。

网友P:
按规矩左零右火接线好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汇流排是有缺点的,其中某一个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个倒是提醒了我,汇流排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