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4):
请教下,我用15.1版本的软件读取1200PLC,出现以下情况,测试 可以ping通PLC的地址,但是在软件中无法读取PLC,软件内的显示地址和PLC不在同一网段,此情况出现在虚拟机中。

网友A:
子网掩码设成255.255.255.0试试

网友B:
用虚拟机装编程软件连接1200PLC?有点复杂,如果不用虚拟机可以连接的话,就是虚拟机没设置好网段。

网友C:
有折腾的功夫,不如换个win7 64位 旗舰版。我现在的电脑用的这个系统,同时安装了博途的V13SP1,V14,V15.1,V16。都是可以直接连PLC的。

网友D(2023-12-21):
找根网线,直接插在CPU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