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4):
三个电流互感器测量+-15v供电没有问题,也没有电压输出,然后把运放拆掉了还是报接地故障,六路驱动光耦用的a330j,带igbt压降检测,但是上电没运行就报接地故障,怎么青茨垭?

网友A:
故障记录无电流就是管压降报警,有电流就是电流检测运放回路问题,还有就是模块已坏

楼主:
电流检测电路不管在驱动板上还是主板上,把运放拆掉是不是可以排除运放的问题

网友B:
有东西坏了才会报警,报警是防止故障扩大的一种措施,你把坏的零件换掉自然就不会报警了

出现报警就屏蔽报警,这种思路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C:
既然知道哪个运放是负责接地报警的,那顺这运放的输出找到链接CPU管脚的那根线不就行了有可能是某个陶瓷电容短路,或者CPU管脚短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