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电机实际上只需要两种速度就够,角接当快速,星接当慢速,这样行不行?

网友A:
你星接长期运行扭矩够?

网友B:
用个双速电机

网友C:
星接时我担心带不动负载。

网友D:
Y接电机的速度并没有大的降低,仅仅是略有下降,大约下降几十转而已,Y接真正下降的是电机转矩。

网友E:
不能。三相异步电动机调压只能改变电机力矩,是不能调速的。

网友F:
不是有双速电机么,可以考虑双速电机啊

网友G:
不行的,还是买个变频器吧,一般的调速可以不用买大品牌的

网友H:
电机转速和频率极对数有关,和电压没有关系。要么换双速电机要么加装变频器。

网友I:
星三角接法和双速电机都不能于变频器带电机相提并论!

网友J:
马达启动电路中用星三角启动的原因,就是做缓冲启动用的,原因就是直接角型启动会导致启动电流过大,跳空开或者拉低电压影响其他设备用电。
你把缓冲启动的思路拿来调速,根本就是实现不了,你会发现速度基本没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