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如图,第三方需要先接收报文01 03 00 00 00 02 C4 0B 后才发送所需的报文内容给PLC,想问下用这个指令能现实通讯吗?第三方没有指定寄存器,这个Addr不知道怎么填?是不是这个指令不合适?更改用自由端口协议?

网友A:
如图,第三方需要先接收报文01 03 00 00 00 02 C4 0B 后才发送所需的报文内容给PLC,想问下用这个指令能现实通讯吗?第三方没有指定寄存器,这个Addr不知道怎么填?是不是这个指令不合适?更改用自由端口协议?
===============================================
这个就是用MBUS_MSG指令来进行读写操作的,其中报文中的01对应MSG指令的Slave、03是功能码,那么RW处填写0、Addr填写40001或者400001、Count填写2,然后Dataptr填写一个V区地址,此为缓冲区首地址。

网友A:
如图,第三方需要先接收报文01 03 00 00 00 02 C4 0B 后才发送所需的报文内容给PLC,想问下用这个指令能现实通讯吗?第三方没有指定寄存器,这个Addr不知道怎么填?是不是这个指令不合适?更改用自由端口协议?
===============================================
报文中的00 00为寄存器实际地址,它对应的寄存器编号就是40001或者400001

网友B:
可以用串口助手监控PL发的报文是不是你想要的,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