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FX3GA-24MT能控制3个轴吗?FX3哪个型号可以控制3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GA-24MT能控制3个轴吗?FX3哪个型号可以控制3轴
更换成FX3GA-40MT-CM就行了;

网友B:
Fⅹ-3u的应该可以

网友A:
3GA 40MT或60MT就可以了,24MT的型号只有二轴的;3U可以,但价格上比3GA是要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