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主要的功能就是办公电脑防止突然断电,想买一台经济实惠一点的,只要来得及关机就可以了。

网友A:
500W的小型UPS某宝某东上大把,300~500,不用理会品牌,能用即可。500W的小型UPS建议只给一台电脑使用即可。

网友B:
山特tg500,某东某宝上200元左右的一大把,只不过这类电源是后备式,即有市电时,UPS直接把市电转到输出的插头上,没有任何滤波稳压。停电时立即启动电池逆变出220,维持3-5分钟没问题。另外UPS里面的电池一般都是12V的铅酸电池,到一定的年限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山特tg500,某东某宝上200元左右的一大把,只不过这类电源是后备式,即有市电时,UPS直接把市电转到输出的插头上,没有任何滤波稳压。停电时立即启动电池逆变出220,维持3-5分钟没问题。另外UPS里面的电池一般都是12V的铅酸电池,到一定的年限需要更换电池。
后备式的不如在线式的稳,但是只给电脑用应该够了,在线式的又能稳压,又能在市电停止以后,不间断的零时间延迟的立即投入。

网友C:
小型在线式UPS实际使用下来,在2年内还相对可靠些,过了2年(故障率)还不如直接市电可靠(现在市电计划外停电进入可靠性考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特tg500,某东某宝上200元左右的一大把,只不过这类电源是后备式,即有市电时,UPS直接把市电转到输出的插头上,没有任何滤波稳压。停电时立即启动电池逆变出220,维持3-5分钟没问题。另外UPS里面的电池一般都是12V的铅酸电池,到一定的年限需要更换电池。

感谢!您倒是提醒我了一件事,我在仓库找到一个旧的,就是用不了了,我以为是坏了,估计是电池不得行了,我买个电池回来试试

网友D:
以前弄了个山特UPS,前几年还好,电池慢慢就不行了,买电池回来更换两年不到又不行了。

网友C:
小型UPS用过最好的是APC的,这货坚持了14年;至于其他山特、三肯等很少熬过5年无故障的

网友E:
小功率随便买个就行,大点的再好好选,话说有些大品牌某些批次也会出问题,前几年用在项目上的某特UPS,3KVA的连续爆了几台,6KVA的和1KVA的多少年也没出问题。

网友F:
办公的,用台笔记本是不是就可以了。自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办公的,用台笔记本是不是就可以了。自带电池。
工控就是用的笔记本,机械建模不行,画面太小了,不太方便。
前两天买了个最便宜的三特,用用试试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外接一个大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