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求助富士变频器脉冲输入对应设定频率需要设置什么参数,脉冲信号测试过没问题,就是脉冲信号给到变频器后,设定频率一直是0.00HZ

网友A:
是不是你没有设置对应的输入端口啊,这个牌子没试过这样用法,其他牌子的设置应该也是大同小异吧

网友B:
具体型号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助富士变频器脉冲输入对应设定频率需要设置什么参数,脉冲信号测试过没问题,就是脉冲信号给到变频器后,设定频率一直是0.00HZ

1、假设使用的是富士电机MEGA系列变频器。
2、假设没有安装脉冲输入附件卡,是通过变频器本体的脉冲序列输入。
3、该系列只能通过X7端子输入脉冲序列。
4、需要正确的接线:

5、需要修改如下参数:
E07:对应于X7端子功能需要修改为48,脉冲序列输入。
同时需要使用其他端子来设定49,脉冲序列符号,你可以使用E01~E06,E08,E09,这取决脉冲方向的端子使用X1~X6,X8还是X9端子。
F01:设定为12,即频率由脉冲序列输入
同时设定d59(脉冲输入方式),d60(滤波常数),d62(脉冲补正系数1),d63(脉冲补正系数2)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下有头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头一次搞富士的变频器,其他品牌我设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