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最近公司有个以旧改新的项目:之前模具加热是通过加热油,然后让加热的油在模具里循环来加热模具的。 现在想用电热棒来加热做几台新的设备。

模具是900*450*60(毫米),要加热到160度。要在60MM这个面放进电热棒。

方案1,用600W的电热丝,要12根,总功率7.2KW.
方案2,用1.2KW的电热丝,6根,功率一样。

反馈用6个感温的传感器(方案1,一个继电器控制两个电热棒)。

都是用温控器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 之前没有做过加热的项目,想问问网友:

问题:1.以我这模具的体积,用哪个方案比较好。
     2.电热棒和模具之间用什么材料传热。

如果有做过相似项目的网友说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模具对温度要求很精确吗?
若是一般的硫化模具,使用电热管加热,使用9*450W比较合适,电热管用单/双头出线都可以,单根电压220v,一起接成星形,使用一个温控器控制,模具中间检测温度就可以(两根电热管孔中间打个探头检测孔,根据探头配丝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根接星型,然后380V用接触器三相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根接星型,然后380V用接触器三相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有个以旧改新的项目:之前模具加热是通过加热油,然后让加热的油在模具里循环来加热模具的。 现在想用电热棒来加热做几台新的设备。

模具是900*450*60(毫米),要加热到160度。要在60MM这个面放进电热棒。

方案1,用600W的电热丝,要12根,总功率7.2KW.
方案2,用1.2KW的电热丝,6根,功率一样。

反馈用6个感温的传感器(方案1,一个继电器控制两个电热棒)。

都是用温控器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 之前没有做过加热的项目,想问问网友:

问题:1.以我这模具的体积,用哪个方案比较好。
     2.电热棒和模具之间用什么材料传热。

如果有做过相似项目的网友说一下经验,谢谢!!
模具和电热棒之间根本就不需要塞啥导热材料,直接开孔塞进去空腔加热。
但是加热管你要选好啊,别选那种开水器的加热管,那种是需要浸泡型的加热管。要选择那种呢?像电烤炉,像取暖器,像消毒柜那种石英外壳的加热管哟。

网友A:
一般孔径比加热管大2mm,直接放进去就行了,我们一般是用不锈钢的,铁的也一样用,这种加热管一般都是定做的,长度,直径,功率,电压,出线方式,都是按你的要求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我就是定做的

网友D:
这个长度你完全可以分三组控制,每组三条管,共9条管,三组控制,调节很方便

网友E:
我们跟这差不多大小,是用的400瓦的加热棒,就那种空气加热棒,一定要跟老板说空气加热的,要不给你其他类型的,很容易烧坏加热棒。
然后方案的话,建议你选多根的,温度不容易过冲。
然后,重点的重点,不是加热棒的选择,也不是开孔大小的选择,是采用加热棒加热的温度控制!
以前用油加热,就是为了方便控制温度,采用加热棒加热,是不可避免会出现温度过冲,如果产品对温度敏感,可以采用多点检测控制的方式,同时,在模具外围可以采用保温罩,两种方式配合,基本可以达到楼主想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是先把温度加到设定的温度,才开始工作,不是一边升温一边工作,温度到设定值之后就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