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柜子相当紧凑

楼主(2021-12-16):
(无正文)

网友A:
还行,起码有下手的地方

网友B:
挨这么紧,散热会好吗。

网友C:
图3柜布置稍微局促些,其他柜应该属正常布置吧

网友D:
这个还谈不上紧凑吧,感觉距离还可以

网友E:
都还可以,即使第二三张感觉有点紧凑,实际小功率放下下面,小功率可能本身就没有风扇散热,上面的大一点的主要是上下空间,应该足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F:
紧不紧凑,布局美不美观,完全是依靠元器件的外观决定大部分审美的。
如果元器件全部是体积大小一样的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再或者接触器,布局想不美观都不行。如果元器件都是掺杂了大小不一的变压器,开关电源,断路器,保险座,PLC,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等,这时候就更加要考验制作者的布局技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挨这么紧,散热会好吗。
这距离还行,而且散热主要是上下位置要留足,左右关系不太大;

网友H:
这柜子做工不错,空间还行…

网友I:
导轨上还有余地,已经不错了。

网友J:
这很好呀,不紧凑,最起码接触器中间还有空隙。

网友K:
搞不懂为什么不搞整块底板。

网友L:
你是没见过紧凑的

网友M:
侧面还有空间安装变频器。

网友N:
这个散热怎么考虑,要不要柜体加上排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