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网联电脑2

楼主(2021-12-16):
前会说到CP2E与电脑相连的解决办法之一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9752

近日再遇奇事,目标增加CP1L-E

电脑自动连接失败,按前回方法失败,提示ip冲突,PLC的IP只能通过cxp更改(cp1l-e可以用USB口),换台电脑成功

比较一下,发现成功的是台式电脑,上网方式是网线,便携电脑开着WiFi,关闭WiFi顺利联通PLC

联通后再打开WiFi两不耽误

你遇到过吗

网友A:
双网卡的设备确实有点麻烦,我这边刚好测试了笔记本用网线下载威纶通触摸屏程序,和用笔记本无线网卡上网,同网段不同IP完全可行。

网友B:
网卡设成固定的IP,与WIFI可以同时工作的;

网友C:
当不知PLC  IP地址的情况下如何连接(ip地址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

可以参考如何优先使用网线传送数据:
https://www.ytyzx.org/index.php/%E5%A6%82%E4%BD%95%E8%AE%BE%E7%BD%AE%E7%AC%94%E8%AE%B0%E6%9C%AC%E4%BC%98%E5%85%88%E4%BD%BF%E7%94%A8%E7%BD%91%E7%BA%BF%E4%BC%A0%E8%BE%93%E6%95%B0%E6%8D%AE

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不知PLC  IP地址的情况下如何连接(ip地址改过)

这种办法不行,看有没有232/422通讯口
用SYAMAC WAY联机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不知PLC  IP地址的情况下如何连接(ip地址改过)

这种办法不行,看有没有232/422通讯口
用SYAMAC WAY联机查
CP2E,就看见两个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资料,选带N的

网友E:
楼主可以写个CP2E的FIFO功能讲解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FIFO有什么特殊吗?

网友F(2022-07-27):
3太电脑

1,台式机,WIN10LTSC,失败(系统才装几天,算是干净)
2,笔记本 WIN7  失败
3,笔记本 WIN10 LTSC,成功。(系统也算干净)

以上测试条件:关闭或者禁用其它多余网卡+直连网口IP地址是自动(模仿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

博图好像不需要IP地址,直接可以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