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抖动范围

楼主(2021-12-16):
三菱的0.1s定时器大概会在多少范围内抖动?
会超过200ms吗?

网友A:
就是三菱PLC内部代号为T的时间继电器对么?
定时器抖动?没有抖动一说的吧?程序有扫描时间一说,定时器的定时精度也受扫描时间影响执行效果,一般的PLC扫描周期也就几微妙~十几微妙,你的定时器才100毫秒计时一次,扫描周期绝对跟得上定时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程序稍微大一点,扫描时间估计5~10ms了

网友C:
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当时手册上讲的K1几乎可以认为是KO

网友D:
抖动,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时间准吗?会在多少范围内变化。

网友E:
抖动为2个扫描周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准吗?会在多少范围内变化。

你可以用个计数器和手机秒表对比试一下,比如计600个数,理论加起来是60秒,然后对比一下手机的秒表。

网友F:
你都用定时器了,还考虑什么误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稍微大一点,扫描时间估计5~10ms了
程序如果没有万吧步以上,而且还是小型机性能一般的情况下,CPU的扫描时间是不可能破百毫秒的,五六十毫秒到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