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6):
各位大哥,我想用ST写个指令,具体如下:
M5001:=MOV(SM400,AA[0],D200);

AA为一个数组。
我想在AA[0]里面加上变址寄存器Z0,要怎么写?

我试过 M5001:=MOV(SM400,AA[0]Z0,D200);可是会报错。

希望哪位大哥能给予指导!

网友A:
M5001:=MOV(SM400,AA[0+Z0],D200);这个意思?

网友B:
用上了ST文本语言,就不需要用Z了

网友C:
建立一维数组,数据数量多的可以建立结构体数据类型;后面用循环指令写,数组的地址读取循环计数地址!这样就实现变址效果了

网友D:
ST 数组不香?

var[*],

网友E:
除非上限可变动,数组下标不能改没办法,不然还是别想着用变址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