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的PLSV可变脉冲怎么设置

楼主(2021-12-16):
三菱3U的 PLSV可变脉冲的加减速无效 我这样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加减速没有一点效果

网友A:
注意看红线部分,你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我这样弄梯形图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际使用却没有加减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这样弄梯形图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际使用却没有加减速。
单看梯形图没问题,但是影响加减速的还有其他参数
另外你是怎样判断没有加减速的,
看你程序才0.2秒,假设基底速度是0,最高速度100000,你的设定速度是10000,那么0.02秒就从0到10000了。
满分30,18就及格了,满分150要90才及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再请问下怎么设置最高速度???

网友A:
看手册第4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了你的说明书找到了最高速度和基底速度,这两个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