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6):
立式包装机程序台达PLC程序控制二台伺服工作。PLC,I/O表已上传,人机界面程序上载不了,没有找到方法,试了几次都没人成功。
人机界面也是台达的型号DOP-B07S411。求大神帮帮我。我只需要知道,手动、自动。程序部分就行了。

楼主:
大神们请援手,谢谢

网友A:
……这是最基础的部分……不知道怎么帮助你

网友B:
好家伙,上课不认真听讲,临到考试了到这儿来抱佛脚了

网友C:
这样子还看不懂?估计不是没认真听,是压根没听

网友D:
这麽简单的也作为毕业论文

网友E:
怎么帮你,是某一段看不懂,还是给你写注释吗?

网友F:
停顿那种立式包装机还好说,如果是追剪那种可能就难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告诉我横封Y6,Y4脉冲指令就行。

网友G:
一个步进指令一个定位指令就是本科答辩论文,这也太水了吧

网友G:
技校水准都比这高

网友H:
drvi相对定位,其以目前的当前值寄存器中的数据为起点,进行增减操作,DPLSY 有两个源操作数[S1 S2}和一个目标地址操作数[D].S1指定脉冲频率,S2指定脉冲数,D指定脉冲输出元件号。都是过来人,你理解这几个指令含义就能明白他的输入输出类型了,多看手册比问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