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7):
前段时间为朋友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控制箱。控制一台90KW电机星/角启动,另有一些气动阀和料位仪等。因电机较大用一个LG的电机保护器作保护。型号是:GMP22-3SR-5A 。因为经常用装的时候也没细看就装上了。试车时启动后发现转向不对,就停车把电源相序调换后再次启动。然而毛病来了,屡次启动电机保护器都报警停车。于是开始检查,从电源查起,主空开,接触器,电机电缆,一切都正常。连换三个电机保护器,故障依旧。把电机封星后用电缆从配电盘接电直接启动,电机没问题。晕头转向啊!又找了两个同行朋友帮着查,整整折腾了一天零半宿还是毫无头绪。第二天到现场后对着设备发呆,无意中捡起装电机保护器的纸盒随手摆弄时发现这个型号怎么比原来的型号多个“R”呢?原来是:GMP22-3S-5A这个是:GMP22-3SR-5A。难道问题出在这个“R”上吗?赶紧找到说明书一看恍然大悟。这个带“R”的保护器比原来的多了一个“逆相保护”功能。赶快把电源相序倒回来,把接电机的六根线调整一下找好转向后合闸送电开车一切OK。

网友A:
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哈 有时候维修找不到头绪,我就每个地方都查下,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B:
调马达转向,一般都是习惯性调接线盒或者电源输出的吧?调电源进线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C:
这确实是个问题,就一个故障指示,想不到是带相序保护呀!

网友D:
大哥是我就不会发现是这个问题了,我会在改电源那里卡死然后改回来,在改电机端。表情,因为反转时运行时正常的。

网友E:
看来说明书很重要

网友F:
有点疑问,干嘛不用软启动,节约成本?

网友G:
这也算是经验积累了
确实也没见过同时兼顾了相许保护的
给以后工作做个备忘录

网友H:
第一次接触的,有时会想不到。

网友I(2023-04-05):
回复 网友B:
6个头,要调两组,线很粗难弄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调马达转向,一般都是习惯性调接线盒或者电源输出的吧?调电源进线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电机六条缐,
电源三条线,
为了方便就调换主电源两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有点疑问,干嘛不用软启动,节约成本?
星角启动已经落后了,
软启动器普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调马达转向,一般都是习惯性调接线盒或者电源输出的吧?调电源进线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星三角调进线更方便也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