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7):
速度太低的话,会不会烧毁??

网友A:
一看电流二看温升三看绝缘,个人认为散热能跟上的话没问题,上吧。

网友B:
如果电流正常,温度高的话(因为速度低后面自带的风扇转速慢),可以加个专用风扇散热,我们公司以前就是这样弄得,使用没问题。

网友C:
长期运行温升铁定高,尤其是低速大扭矩的应用。先试试强制风冷,如果强制风冷不能维持温升在合理的范围,那么就现在的马达+变频器根本满足不了设备工艺的运行要求,要求领导投资进行技改机械,即改机械无极调速装置(或者加装变速齿轮箱类型的减速器),要不告诉领导,舍不得花钱机械技改的结局有可能是,一个月要修理至少三次以上的马达线圈。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电机长期运行在20~30HZ,频繁启动,目前没多大影响,我们基本都F级绝缘等级。

网友D:
你计划低频运行是多低?如果15hz
以下,你还是用变频电机吧!频率太低就要考虑散热,启动扭矩…

网友E:
完全可以,但是长期在低速运行散热不好,所以要另外加散热的装置,不过,最好是用减速机。

网友F:
可以,但部分电机时间长了,变频器有时候会不能识别,会报过流保护,要重新识别

网友G:
我曾经在工程上大规模用到过,可以用,但是别指望那些杂牌电机就这样用。当时我用的全是SEW的电机,就这样使用起来发热依然很严重,且这些电机不能直接作用负载,都是在有减速机的情况下使用!并且运行期间会有啸叫声!(啸叫声通过调整变频器,后来减少很多)

网友H:
一般不会.因为频率低时输出电压也低

网友I:
负载轻可以,负载重会发热

网友J:
专业的活交给专业的机器做。

网友K:
可以的,最好是加个合适的减速机,这样频率和电机转速就可以高起来,散热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L:
加个电机的独立散热风扇,没问题。

网友M:
速度低,要加独立散热风扇

网友N:
基本没啥大问题

网友O:
低速时主要是电机的散热风扇没什么用了,散热如果可以就没问题,工作几个小时看一下电机温升,如果正常就用;如果温度太高,就需要强制风冷,或更换成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