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7):
如题,不知是用接收4~20mA或0~10V的模拟量信号模块稳定还是用485通讯信号接收信号稳定?

网友A:
必须是通讯更稳定啊,比如,有一个大罐子,储罐了100吨的固体粉末,比如石灰粉,每次要出200-300kg的物料,考虑省钱,不采用出料皮带机称重,直接对大罐子称重,无论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误差和漂移绝对比通讯要大的很多

网友B:
没有谁耐不耐干扰一说,模拟量和通讯在做好规范的前提下,都是能满足控制需求的。

网友C:
个人觉得4~20mA和485通讯差不多,0-10V要差一些

网友D:
肯定是通讯,最近遇到一个实例,0.01级的压力变送器,满足此要求的只能走通讯,模拟量做不了

网友E:
响应速度要求高的不要用通讯。
影响安全的不要用通讯。
其他的无所谓,用通讯成本低一点。

网友F:
如果通讯负载不大的话,肯定优选通讯

网友G:
但是现实实际中还是模拟量用的多,响应速度快。

网友H:
0~10V不靠谱。

网友I:
短距离,安装规范没啥差别,后期故障处理,模拟量难度最低

网友J:
难道通讯之前不是电压/电流信号吗?如果说通讯比电压电流稳定,难道各位见过直接测量物理量出来通讯信号的?
我们只能说,都是稳定的,而且没法比较.只能讨论发生不稳定的情况,就是上面各位的观点.
关于0-10V,在电路板级,应该基本是电压信号.而且,保证精度的传感器,比如上面所谓0.01级的,输出如果是模拟电信号的话,应该是电压.

网友K:
O一10V估计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