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7):
哪个大神有组态王6.55 MODBUS TCP驱动呀,PLC-莫迪康-MODBUS TCP自带驱动有问题,无法使用。有没有新驱动或者解决办法呀。跪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大神有组态王6.55 MODBUS TCP驱动呀,PLC-莫迪康-MODBUS TCP自带驱动有问题,无法使用。有没有新驱动或者解决办法呀。跪谢
是Modbus TCP客户端驱动还是Modbus TCP服务器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大神有组态王6.55 MODBUS TCP驱动呀,PLC-莫迪康-MODBUS TCP自带驱动有问题,无法使用。有没有新驱动或者解决办法呀。跪谢
你说清楚,我给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