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必须添加的OB块都有哪些?

楼主(2021-12-17):
用博图用的很少.
之前调试一个设备是1500的....我只添加了OB1..
可以家的技术过来.说你这点哪行...给我添加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OB块
我看了一下软件里面
有这么多OB块..
这里面那些是比较常用的..必须的??
我在群里发问.有大哥说他也是一直一个OB1
但也有人说有些必要的OB最好添加上.不然会故障停机..
请问这里面那些是比较必要的OB块啊?

网友A:
什么是OB块?

网友B:
没有书写故障诊断程序的故障诊断组织块并不能防止停机,例如编程错误组织块OB121,如果你出现了除0错误,系统会调用OB121,此时没有程序,进入停机,当你在其中侦测并处理这个错误,那么系统就不会发生停机。

网友C:
加了能用就可以。
我的也是加了一堆,反正用起来就行了。

你真要较真,那就看看OB的名字,可以顾名思义,大概可以猜出来是什么功能。
比如OB100是启动用的,restart。
OB80是CYCL_FLT,估计是循环出错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太好解释..就像OB1  就是系统循环主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能理解.我一直用的施耐德的somachine  里面就有用于隐含的检查pou  监视检查各种数据类型的除零..别面程序例外 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每个都得仔细看看

网友D:
。。。。。你们家技术,真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我们家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