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被“宰”

楼主(2021-12-18):
一不小心电流测量后没换挡测电压,直接熔断了,上网查了下,Fluke 15B+,万用表,2个熔芯,Bussmann,1000V/11A, 1000V/440ma,各一只,前者25元一只,后者10元一只,含邮费一共42大洋,为了安全下本各买了1只,有没同样经历换过的举举手?

网友A:
我上次也是换指针表的2号电池,找遍街上都没这种表的专用电池,全都是卖燃气热水器或者燃气炉用的大号的1号电池,没办法只能网购,然后看到老板说下两套(一套内含:一块9V和1.5V的二号电池)送表笔,刚好表笔不行了想换,结果收货一看是那种垃圾表笔,能用不好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换指针表的2号电池,找遍街上都没这种表的专用电池,全都是卖燃气热水器或者燃气炉用的大号的1号电池,没办法只能网购,然后看到老板说下两套(一套内含:一块9V和1.5V的二号电池)送表笔,刚好表笔不行了想换,结果收货一看是那种垃圾表笔,能用不好用而已。

也有其他类似的厂家在卖,没敢买,还是找了个专门店买的,虽然贵了些但感觉靠谱点,自己这里有普通的熔断器,为了安全算了还是不用了,用原品牌的快熔。

网友B:
我新表到了测试直流电流,忘记换档测量电压,结果保险丝熔断了,和卖家说你怎么新表测电流不行呀,他说你肯定误操作了,重新买一个保险丝,价格贵呀!

网友C:
还好,只是保险断了
我那块表,把后边某处也弄坏了

网友D:
不贵,看看87V的保险管。。。

网友E:
比普通保险管贵了不少啊。

网友F:
这个保险丝这么贵?第一次知道啊

网友G:
我的是电池漏液,不显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电池漏液,不显示了。
漏液的要卖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电池漏液,不显示了。
漏液的要卖不
不及时处理,表都可能废了!

网友J:
我的上次烧断了现在是用普通熔断器用着

网友K:
你两保险比我国产表还贵,算了,还是买个国产表算了

网友L:
让我想起一件囧事,去客户现场,也是这样的操作把客户万用表保险给烧了

网友M:
上次我的15B被同事借去测电流,没有给我换回表笔位置,后来就保险断了,找采购买了两年了,还没到货怀疑供应商的能力

网友N:
货比三家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O:
比我万用表都贵。

工控必要性太低。

例如 220V

福禄克221.2.
国产表 221.3

又不是高精度。

网友P:
这个熔断器是快熔 用原装保险丝可以保证不烧表、短接或普通熔断器就容易冒烟了

网友Q:
买国产同型号速断保险就行,还便宜性能差不了多少,别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