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8):
不管什么传感器  液位在 似满非满的状态下  液位传感器会出现信号震动现象   我不想通过延时来处理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什么叫信号震动?就是传感器在满量程下,输出的信号不稳定?是不是测量工艺或者安装工艺,再或者被测的罐内液体有啥问题,最好联系传感器售后进行支持一下。

网友B:
你如果能保证液位不震荡,信号震荡的唯一就是产品不合格。
你不做延时处理,就让液位仪处理,就怕它没这功能。

网友C:
信号不稳定吗

网友D:
这种情况是安装问题.你可能没有按说明书安装.安装说明一般会让最高液面离发射器有一定距离.
简单说就是超声波液位计的发射面距离满液位太近.在响应的临界距离或者小于最小响应距离.造成波束反射或多次反射,监测信号不准.
或者周围有反射物,比如太近的管壁/结构.
一般超声波传感器有个约30cm的监测盲区,这个区域监测不到,或者响应不了,就如同倒车雷达.
在满液位时,可能液面离发射器太近,那么可能监测的就是2次反射波.比如盲区是30cm,而页面到达离发射器/接收器20cm,就产生80cm/2的距离.
感觉自己说得啰嗦夫斯基了.一件事反复说了好几遍.

网友E:
液位变化很大吗?微小的震动其实传感器内自己进行了滤波处理的

网友F:
是不是本身液位的波动很大

网友G:
液位一直波动大,说明容器结构设计存在缺陷

网友H:
液位波动很正常的,你看你的安装环境增加个辅助嘛。

网友I:
槽体本身是不是震动很大,我们公司之前就有过,电机功率大转动的时候带动槽体震动,液位波动很大后来加了一节软管通出,减少传感器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