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9):
三菱怎么把一个程序的注释导入到另一个程序

网友A:
复制,粘贴,是乎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新程序下载到PLC;打开有注释的原程序,再从PLC上载程序;搞定

网友D:
对于GX Developer软件,可以直接将COMMENT.wcd文件(文件路径:文件名***/Resource/Others/COMMENT.wcd)替换原有的文件即可(为防意外,请备份)。

网友E:
软元件--全局注释文件--导出---导入。

网友F:
注释导出到Excel,然后再从Excel导入到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