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9):
听厂家技术人员说不要实物(整套的plc是有的,没有现在执行、控制设备),就可以模拟设备状态运行。我想问问如何模拟,在程序里编辑模拟功能?

网友A:
其实就是在编程软件里面进行仿真梯形图的运行,好像也有一些第三方软件可以仿真,但是也只是仿真像接触器和电机,电磁阀,指示灯之类简单的PLC外围控制电路的简单三维软件仿真,真要玩复杂的实物模拟仿真软件,好像没有。

网友B:
这只是验证程序,真实现场调试还要涉及工艺参数,机械位置等方方面面问题,举个例子,有可能接地问题都会让你在现场忙活几天,当然,开始学的话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C:
rockwell有仿真器.可以观察程序运行.
真正的要仿真,我们以前还要做个工艺参数仿真.这需要把输入输出断开,用各种信号去驱动输入,观察输出.

网友D: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简单的仿真是可以。

网友E:
西门子有一套仿真的解决方案,需要把整套3D数模导入软件,能连接上程序,仿真完大部分程序就结束了,但是贵

网友F:
AB的可以模拟,连运动指令都可以运行

网友G:
去年帮人做过一套。3轴还是几轴的设备,不大不小。

设备在武汉,我人在成都,设备啥样都没看到,家里就一个PLC+HMI硬件,硬是调完了。

设备发到上海,居然跑起来了。。。表情别说,我还真佩服我自己。

网友H:
这要看你使用软件支持的模拟程度,逻辑控制一般没问题

万先生说他的程序不用现场调试,可能联系学习

网友I:
应该是仿真吧,是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网友J:
单纯的依靠PLC编辑软件的仿真功能是很不够的,我最常用的方法是在PLC里编写设备模拟程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现场工作量。当然,无论如何都离不了现场的实际环境调试过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要看你使用软件支持的模拟程度,逻辑控制一般没问题

万先生说他的程序不用现场调试,可能联系学习

别给他做广告了,他巴不得呢

网友K:
大多数PLC软件都有模拟运行功能,按照实际工况去强制信号来测试,
部分功能时不支持的,比如通讯类的,需要实际测试。

楼主:
上面的都是大侠高手,工控界的传奇人物,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