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45KW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1-12-19):
接了一台ABB510/45KW变频器需要维修,整机上电显示正常,一运行就报警F0004。单板上电测试,也是一样的情况。测量6路驱动,静态电压都是7V不到。这个板子我看了是和ABB800大功率的差不多,800那个机器单板屏蔽已经可以了,但是这个我研究了好一会,屏蔽还是失败了,有知道的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MCU发出U+、V+、W+三个脉冲,同时须检测到返回的在时间刻度上对齐的3个脉冲,就会认为驱动电路正常、IGBT逆变电路正常、检测电路正常。否则予以OC报警。西门子、ABB、三菱对输出状态的检测,大致是一个套路。
找出脉冲发出的3个点,找到检测脉冲返回的3个点,满足检测条件,即能屏蔽故障,测到驱动电路输出的6个脉冲。
不知能否帮到你。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我按照这个思路,好好研究研究,搞好了我来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