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0):
一项目设定参数,内部MW保持变量,屏端可以读写,对方通过通讯也可以读写。
如何通过设置防止对方通讯时恶意篡改或不小心篡改掉,以往都是别人通过不同的功能码来实现读写操作,能否把主动权掌握在somachine程序端?烦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A:
别人怎么知道你的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怎么知道你的MW?
对方通讯直接扫描,需要的地址我会给出来告诉他是什么名称,但不需要的他直接扫描的也会出来,有时不小心就给改掉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可以扫描到用了那个寄存器通讯?还真没这样试过

楼主:
IO SCANNER直接扫描啊,譬如MW1-MW10之间,我可能只会告诉他MW1,3,5.10...而他可以选择从MW0直接扫描到MW50。

网友B:
我一般分区,分配连续100个字节单独给上位写,连续100个字节单独上位读,hmi有单独地址

网友B:
施耐德技术中心电话,4008101315,我也刚接触施耐德,最近把这个电话打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技术中心电话,4008101315,我也刚接触施耐德,最近把这个电话打爆了

你说的也是可行的方法,虽然不能治根,至少可以实行,不同的对方变量分开分段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