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司机这算是共零吗?

楼主(2021-12-20):
如图 空开1灯 空开2-5是墙壁插板 电表是1对1的门口总开关进线是6平方。这样算是共零线吗?

网友A:
强电线路最好是理顺了再研究,你图里面的线太乱了,看不出来,自己现场理一下是最快的。

网友B:
肯定共用零线呀,要不灯咋亮,其他电器咋工作

网友C:
线有点乱,

网友D:
都是单相空气开关 控制火线 肯定得共零线的

网友E:
这一坨,鬼才看得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一坨,鬼才看得见

网友G:
比我头发好乱

网友H:
好期待着火烧起来。。。。

网友I:
上面有零线排,是不是所有的零线都接在这里

网友J:
单相220V线路中,凡是使用1P开关的,各分支回路都是共用同一条零线,也就是你所说的共零。

也就是说,你的各分支回路的零线都没有通过开关作隔离。

网友K:
就那几个开关,重新安装吧,看着不舒服

网友L:
1P断路控制火线,共零线

网友M:
线路挺乱的,单P的断路器不控制零线,肯定公用的零线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