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21-12-20):
变频器的原件在哪里?符号菜单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A:
没有的,可以根据变频器自带的接线图自定义一个

网友B:
各个品牌的变频器除了三相进线L1/R  L2/S  L3/T,输出U V W基本一样外,其他标识都不一样。只能自己做。

网友C(2022-04-25):
万能的黑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