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丢站

楼主(2021-12-20):
控制系统丢站
extf灯常亮 bus2f灯闪烁 丢站的et200模块bf灯闪烁
换过dp接头 模块连接u型插口et200模块也换过电缆线查过没换

网友A:
知道了某个站,其中某个模块底座不好也是有可能的。这种一般就是替换法排除了。

网友B:
代换法最快

网友C:
有多个ET200S站,有可以对换的硬件,可以兑换排除,有条件也可找一台300的cpu,在故障站处新建一工程,整站进行判定。。。

楼主:
各位老师,,我试过了,u型底座插口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D:
总线有多长 DP线这些 接地什么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