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大神帮助定时器使用的一个问题(20211221)

楼主(2021-12-20):
编程时使用定时器的线圈给自己复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样写行不行,以前这样就可以,就是这段有问题,定时器一直计数不停,T4计时到了,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把T4复位了

网友A:
感觉这样写是不稳妥的,有的PLC可能行,有的PLC可能就不行了。
梯形图编程中,讲究的是逐行自上而下的扫描控制逻辑,你要给梯形图充足的时间去相应;它并不像传统的继电-接触器一样能并行扫描。说了那么多,那怎么编程呢?如下图:

网友B:
程序和继电器电路还是有点区别。

网友C:
是不是地址有重复使用了,单从截图程序来看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单独试一下这一段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程时使用定时器的线圈给自己复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样写行不行,以前这样就可以,就是这段有问题,定时器一直计数不停,T4计时到了,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把T4复位了
你的意思是,这段程序中T4会没完没了的重复工作?
就截图看,T4有三个触发条件,你说说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单看截图,所说不成立
将另二个也处理成沿触发就是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把M13的下降沿去掉了,就可以了。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D:
把m13沿取消就不符合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