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 V4.3

楼主(2021-12-20):
我是新新手啊,最近要用改个施耐德M218的程序,下SoMachine  4.3 里面没有m218的选项啊!有大神知道怎么添加M218吗?

网友A:
记不太清了,好像在软件安装的时候有个选择必须勾选2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新手啊,最近要用改个施耐德M218的程序,下SoMachine  4.3 里面没有m218的选项啊!有大神知道怎么添加M218吗?

官方视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OAtUFw_oPy6jG6SOWm4kw 提取码: v8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