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1):
今天一来便忙着架流水线(在电子厂搞设备维修保养)。线尾有一台收板机,上面是PLC控制,一个输出接点输出24V电压信号给上联机,旁边有一根剪断没有包扎也没有拆除的电源线,这个线是那种电源适配器输出用的低压线,被人违规用于220V。被我当成了上联机的信号线,一接上去,直接炸了。

网友A:
只是PLC的输出点炸了吧?空置哪个炸了的输出点还能用的吧?

网友B:
有程序就买台新机吧;

网友C:
人没事就好

网友D:
考电工证时说过,只要是线头,一律当有电,你忘了?

网友E:
操作流程不规范,动过的做标识,拍照。不清楚的找管设备的问。想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大忌。

网友F:
至少也得理下线再接吧 不过脑袋进水也正常

网友G: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H:
连机信号 一般是常开点 而且不带电的干触点。给上流机。一头接上流机的PLC输入点,另一头接上流机的OV 。当下流收板机要板时,给出继电器信号,上流流出一张板。一般是这样操作。

网友I:
偶尔一两次正常,但不能多了

网友J:
忙乎忙乎就容易忘记规范,下次小心。

网友K:
做电气方面的事情,还是要胆小、心细。

网友L:
安全第一

网友M:
几年偶尔有一次失误,正常。

网友N:
要吸取教训。
干活尽量要小心点。
有的不确定的东西,还是要问一下的。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双色线本来是接地用的,结果被人家哪来做零线,导致我接了单相380V搞烧了一个小水泵马达,这真实有苦说不出,只能认了,下次记住教训。

网友O:
遇见多了,就好了。谁不经历点糗事能成手

网友P:
人没事,挺好的,设备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Q:
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考电工证时说过,只要是线头,一律当有电,你忘了?
这句话没错,但当时量没电,等打开开关就炸了,哈哈

网友S:
在江湖飘,总会遇上一些奇葩事。